STM8S208C8T6那个小圆点对应的是1引脚吗?

楼主(2022-10-14):
stm8s208C8T6那个小圆点对应的是1引脚吗?

网友:
不是,放置芯片使芯片文字丝印文字正放,左下角的那个就是第一脚。

网友:
IC有缺口标志;以圆点作标识;以横杠作标识;以文字作标识。
看IC下排引脚的左边第一个脚为“1”。

网友:
都是在小缺口那,逆时针的第一个引脚,是一号!。

网友:
    原点位置就是1管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