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料选型总则!

楼主(2022-10-14):
有近一半的元器件失效并非由于元器件的固有可靠性不高,而是由于使用者对元器件的选择不当或使用有误造成的。因此为了保证电子产品的可靠性,就必须对电子元器件的选择和应用加以严格控制。
1、所选器件遵循公司的归一化原则,在不影响功能、可靠性的前提下,尽可能少选择物料的种类。
 2、优先选用物料编码库中"优选等级"为"A"的物料。
 3、优选生命周期处于成长、成熟的器件。
4、选择出生、下降的器件走特批流程。
 5、慎选生命周期处于衰落的器件,禁止选用停产的器件。
6、功率器件优先选用RjA热阻小,Tj结温更大的封装型号。
7、禁止选用封装尺寸小于0402(含)的器件。
 8、抗ESD能力至少100V,并要求设计做防静电措施。
9、所选元器件MSL(潮湿敏感度等级)不能大于5级(含)。
10、优先选用密封真空包装的型号,MSL(潮湿敏感度等级)大于2级(含)的,必须使用密封真空包装。
 11、优先选用卷带包装、托盘包装的型号。如果是潮湿敏感等级为二级或者以上的器件,则要求盘状塑料编带包装,盘状塑料编带必须能够承受125℃的高温。
 12、对于关键器件,至少有两个品牌的型号可以互相替代,有的还要考虑方案级替代。
 13、使用的材料要求满足抗静电、阻燃、防锈蚀、抗氧化以及安规等要求。

网友:
正确有效地选择和使用电子元器件,是提高电子产品可靠性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是硬件工程师的必修课!

网友:
其实就是从器件的规格书上提取相关的信息,判断是否满足产品的设计和应用的要求。就这么简单!

网友:
器件选型主要两点要求:结构确认器件的长宽高;对插件封装器件不多时,是不是可以全部使用表贴器件,这样可以省掉波峰焊的工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