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问cst中,可以馈入一个方波吗?

楼主(2022-10-14):
    对于一段同轴传输线,我用cst进行仿真,能在一端馈入一个方波吗?

网友:
    应该可以,激励信号可以输入很多种的,方波也可以的

网友:
    在导航树中的Excitation Signal右键->Load from Signal Library...->Rectangular信号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可以自己写数据文件,因此任意波形都可以。

网友:
    可以,自己将方波的函数写进去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