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置USB供电与电池供电自动切换电路中二极管正极为什么是高电平?

楼主(2022-10-14):
当不插入VUSB,用直流数字电源模拟锂电池VBAT(3.7v)供电时,二极管D2负极A点是3.00V,正极B居然是3.22V,二极管正极没有通过R6拉到地,pmos也没有导通,想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    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了

网友:
    AO3401的pmos 内部存在一个二极管。此时是二极管导通了。D2正极B居然是3.22V是反向电流在R6(100K)产生的压降!

网友:
    VAT通过体二极管有0.7V压降,那么VGS=-3V,mos导通,B点也就应该不会有3.2V。

网友:
    R6的阻值换成6k,再测量看看电压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