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属材质的容器检测水位用哪种传感器合适?

楼主(2022-10-14):
首先要排除的是电容式水位传感器,因为金属材质会对电容式的检测造成干扰,并且会受到容器的壁厚及液体温度等因素的限制,适合在常温环境下使用。
其次是浮球式水位传感器,浮球式传感器是根据干簧管的开闭情况,实现通电或断电。浮球式传感器是机械式产品,体积大、结构松散,其可靠性低、准确性差,长时间使用容易结水垢,不易清洗,还会导致浮球卡住无法移动,精度不准。
比较适合用在金属容器上的是光电水位传感器,因为光电水位传感器采用的是光学原理,对于温度、压力、腐蚀性、液体颜色、容器材质、厚度等因素都不会影响其工作。光电水位传感器是非机械式产品,具有体积小、可靠性高、免调试、免维护、安装方便等特点。

网友A:
    水位传感器的种类很多,在金属材质的容器检测水位中用浮球传感器最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水位传感器的种类很多,在金属材质的容器检测水位中用浮球传感器最好

    浮球传感器使用简单、价格低廉,但是它的体积大,寿命短,使用一段时间后易产生污垢,导致浮球重量增加,影响水位检测的精度。而且浮球的结构松散复杂,所以就更加不易彻底清洗。还容易受水位、杂物、天气等因素的影响。

网友:
    下挡板没了吧VM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