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的延时,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实现?

楼主(2022-10-14):
在设计中, 往往需要对某个信号做一定(任意长)的延时, 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实现?而不是采用类似移位寄存器的方法来延时。

网友:
使用移位寄存器,在 FPGA 中对信号进行延时是一种好方法。
Xilinx Virtex 架构中每个对照表(LUT)都能够设置成为具有可编程深度(最多为 16)的移位寄存器。这就提供了一种高效的途径来在 FPGA 中实现移位寄存器。无须使用触发器就可以实现一个 16 位寄存器。
作为一个好的设计习惯,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通过闸延迟来实现延迟逻辑。

网友:
全局时钟资源属于长线资源,长度和驱动能力仅次于全局时钟资源,也可以驱动芯片内部的任何一个逻辑,抖动和延时仅次于全局时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