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的去耦电容越多越好吗?

楼主(2022-10-14):
是不是板子上加的去耦电容越多越好?

网友:
去耦电容需要在合适的位置加合适的值。
例如,在你的模拟器件的供电端口就近加,并且需要用不同的电容值去滤除不同频率的杂散信号。

网友:
多了占用空间有些没起到作用

网友:
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,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,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。不要搞的过多了,没有用,还占地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