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陶瓷天线在固定布局下如何走馈线?

楼主(2022-10-14):
由于板子太小和其他原因,天线和模块布局目前固定如下图,之前用电阻腿直接焊天线测试效果还可以,所以认为这种布局能满足要求,,但在处理PCB走线上有拐角我不敢随便乱搞,所以想请教一下专业的大拿, 如何走线能使天线保持更好的性能?

目前我能想到的是走曲线,曲率半径与线宽3倍关系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转角的话 使用弧形走线吧

网友:
别走90度角。即然布局己固定,空间不能变,只能如此。

网友:
微带线上的发射功率和接受灵敏度都很好,但是焊上陶瓷天线后,RSSI很差,完全搜不到。然后把陶瓷天线去了,随便焊了一根3cm'左右的短线,RSSI就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