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将AC0~1V的交流信号转换成AC50MV的电压输出?

楼主(2022-10-14):
怎样将AC0~1V的交流信号转换成AC50MV的电压输出?

网友:
需要输出的电流有多大?电流合适的话,可以19K欧姆与1K欧姆电阻串联分压!

网友:
电流没有要求的话,那就电阻分压,就可以啦!
看来这个主要是想要监测50MV的信号。

网友:
经双运放、双二极管构成的高输入阻抗型精密整流器整流,形成精密全波信号;再经运放构成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滤波,去除交流成分得到直流信号;直流信号再经电阻分压,分压信号再经运放构成的射极输出器输出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