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辨别一块PCB板用的是无铅还是有铅呢?

楼主(2022-10-14):
请教如何辨别一块PCB板用的是无铅还是有铅呢?

网友:
电路板上有铅焊锡的表面看上去呈先的是亮白色,而无铅焊锡呈现的是淡黄色。

网友:
用手擦过焊锡,无铅焊锡会在手上留下淡黄色痕迹,而有铅焊锡留下的则是黑色痕迹。

网友:
无铅焊锡一般含有锡、银或铜金属元素。

网友:
    有铅表面更为光亮,平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