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PCB设计理论问题请教,新手求大神支招

楼主(2022-10-14):
PCB多层板设计中,为什么邻近GND层的布线层为最佳信号层?是因为该布线层有更好的参考平面么?如果是,这样可以很好的减少窜扰和控制阻抗对吗?如果又是,那么机理是什么?

网友:
从信号完整性和高速信号上面可以看看

网友A:
叠层角度:当布线层与参考层越近时,可以达到一个紧耦合的效果,从而减小串扰。内层的讯号线会更多的参考临近的层,而另一层通常设计叠层时会拉开一定的距离。但这也不代表讯号不会参考另一层。只是相对讯号而言能减小一定的串扰,使串扰量达到一个能被接受的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叠层角度:当布线层与参考层越近时,可以达到一个紧耦合的效果,从而减小串扰。内层的讯号线会更多的参考临近的层,而另一层通常设计叠层时会拉开一定的距离。但这也不代表讯号不会参考另一层。只是相对讯号而言能减小一定的串扰,使串扰量达到一个能被接受的值。

阻抗角度:当布线层与参考层的距离越近时,相对阻抗所计算出来的线宽会越粗,线宽越粗时,抗干扰能力越强。

网友:
控制阻抗,一般是控制走线的宽度(因为厚度基本已经定下来了,与板厚和层数有关系),走线层与相邻地层就可以得到间距D,所以对阻抗匹配控制能起到良好的作用。
一般情况下,关键走线还是要有GND做参考的,其他一些走线可以没有。考虑成本和板厚等。

网友:
信号质量牵涉到信号的流向,对于电流是需要形成回路才能实现的,比如发送段信号,从发送引脚到接收引脚这段其实只是其中一段,还有就是接收端通过某一个路径回到发送端才形成完全的回路,而回路可能有多种选择,但是电流都是选择阻抗低的路径,这样平面成了最好选择,所以地平面需要有很好的保留,所以很多PCB设计者明白再怎么分割电源层,也尽量不去动地平面,虽然很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.........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