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型号选好后该怎样选择驱动芯片?

楼主(2022-10-14):
电机型号选好后该怎样选择驱动芯片?

网友:
是什么电机,驱动电流有多大的?

网友:
选择处于成熟期的芯片。

网友:
要符合现有设计的功能。

网友:
首先看电机的用途,是否会需要长时间堵转的需要等等,看电机的驱动电流,峰值电流,等根据这些参数可以选择分立元件搭桥,或者是集成芯片,大概就这些,电机接触了也不是特别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