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用模拟开关控制同时接入电路传感器数目的问题?

楼主(2022-10-14):
设计一个电路板时,由于需要接入的传感器过多(多达80多个),导致功耗和硬件资源消耗较大。
由于传感器的数据采集是不同步的定时采集,大概每个传感器每秒采10000次左右,且传感器运行所需电流较小,在60ma左右,所以在考虑能否通过40个(2:1)模拟开关(如rs2227),加上数字信号的控制,来实现相应传感器只有在采集时才接入电路,其余情况vcc不导通?也就是同时接入电路的始终只有几个传感器,达成对功耗的有效控制。
由于实验条件十分简陋,很难专门制出一块板来做实验,经验也十分欠缺,
所以想问问大神们以上想法在理论上可行吗?有无什么理论上不通的地方?谢谢大家!

网友A:
这个方案不妥当。每个传感器在通电以后,需要经过一个稳定时间,输出的数据才准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方案不妥当。每个传感器在通电以后,需要经过一个稳定时间,输出的数据才准确。

也就是说,方案的瓶颈在于传感器的启动稳定时间!
假如启动时间足够短,方案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。

网友:
如果时间短,可能可以。去试试吧。
在实验的过程中,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