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E 中的 PAD TO PAD CONSTRAINT 时延问题?

楼主(2022-10-14):
ISE 中的 PAD TO PAD CONSTRAINT 是否是包括输入输出的 pad 时延之和,再加上输入输出之间的组合逻辑的时延?还是只是输入输出之间的组合逻辑的时延?

网友:
Xilinx PAD-to-PAD contraint 的确涉及到输入输出 PAD 时延。这从布局后时序报告中可以看出。

网友:
对FPGA设计而言,全局时钟是最简单最可预测的时钟,最好的时钟方案是:由专用的全局时钟输入引脚驱动单个全局时钟,并用后者去控制设计中的每个触发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