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好的板子它的标准是什么?

楼主(2022-10-14):
一个好的板子它的标准是什么?$ W+ l1 l* v4 V2 b

网友:
    最低的生产成本,成品性能满足各项要求。

网友:
    布局合理、功率线功率冗余度足够、高频阻抗好、低频走线简洁!

网友:
可以参考huawei的设计

网友:
    就是怎么能让PCB厂的工程人员看得一目了然,而不产生误解,导致做错的板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