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 口下载程序到 ARM 中,不能运行!

楼主(2022-10-14):
我直接通过 JTAG 口下载 EasyARM 板带的 Ext1_test 程序到 ARM 中,出现中断向量的告警: interrupt vector is not correct arm is not running freely.
果然复位后芯片不能运行。但是我用串口下载后,芯片能正常工作,中断也行的。并且我用 JTAG 仿真的话,芯片能正常工作,中断也行的,唯独 JTAG 口下载不行。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    看看JTAG连接的管脚对着没有

网友A:
仿真器配置中要设置 Erase Flash when need。
也可以这样试试:
可以先打开一个工程在 RAM 中调试运行; 然后stop 程序; 最后使用 File->Load Image…重新加载 Ext1_test 生成的*.axf 文件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器配置中要设置 Erase Flash when need。
    也可以这样试试:
可以先打开一个工程在 RAM 中调试运行;  ...

仿真器配置中我是设置了 Erase Flash when need,但照你说的话,那不是在 RAM 下调试吗?在 RAM 下调试我是可以的,但是下载后出现 interrupt vector data is not correct。
我又看了几篇文章,是不是跟中断向量表的累加和不为零有关系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仿真器配置中我是设置了 Erase Flash when need,但照你说的话,那不是在 RAM 下调试吗?在 RAM 下调试我 ...

    是的,是向量表的累加和不为零。因为,如果用 ISP 下载能运行,说明向量表的累加和已为零,而用 JTAG 下载不能运行的情况可能是:没有正常下载代码。先在 RAM 中调试,目的是为了后面正确下载程序到
    FLASH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