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T1621b供电问题

楼主(2022-10-14):
断码屏的操作电压是5V,那么HT1621B的16脚和17脚电压分别要是多少?另外和HT1621B通讯的mcu工作电压要求多少?

网友:
控制芯片几伏,则VDD就是几伏,而VLCD根据你选择的液晶段码屏要求来。
你这里段码屏操作电压为5V,那么VLCD就是5V,如果MCU已经确定,则VCC跟着MCU供电走,否则建议选择5VMCU这样简化供电。

网友:
这两个不都是5V吗,有啥纠结的

网友:
    操作电压是5V,电压就是5V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