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 colorbar如何按照数据范围设置

楼主(2022-10-14):
目标:
问题就是如何按照规定的数据范围设置将下面的colorbar设置成目标样式的

网友:
把colormap设成你要的7种颜色就行了,当然你得知道这些的RGB值,然后归一,比如下面这个例子
peaks(5)
colorbar
然后试试
colormap([1 0 0;0 1 0;0 0 1])
还有就是可以通过
colormapeditor
交互修改

网友:
    可是YTickLabel改变的只是标注的刻度,真实刻度值和标注刻度不是对应的,实质上依然是均匀刻度吧?

网友:
    [x,y,z] = peaks(25);
c = zeros(size(z));
c(z>min(min(z))&z<-1) = 0;
    c(z>=-1) = 1;
surf(x,y,z,c);hc = colorbar;colormap([1 0 0;0 1 0])
set(hc,'YTick',[0 0.5 1])
set(hc,'YTickLabel',[min(min(z)) -1 max(max(z))]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