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P成功跳转到APP无法启动线程这是为什么?

楼主(2022-10-14):
使用裸机BootLoader 成功跳转到APP,APP串口打印系统版本后死机无法启动线程,中断向量表偏移已经设置,没有反应!

ECV ASCII FROM 192.168.1.8 :1404>

1秒后运行app

ECV ASCII FROM 192.168.1.8 :1404>

开始执行FLASH用户代码!!

?

\ | /

RT - Thread Operating System

/ | \ 3.0.3 build Sep 5 2022

2006 - 2018 Copyright by rt-thread team

去除BootLoader程序就运行正常

网友:
int rtthread_startup(void)
{

rt_hw_interrupt_disable();
SCB->VTOR= FLASH_BASE | 0X10000;
/* board level initalization
OTE: please initialize heap inside board initialization.
*/
rt_hw_board_init();
/* show RT-Thread version */
rt_show_version();
/* timer system initialization */
rt_system_timer_init();
/* scheduler system initialization */
rt_system_scheduler_init();
ifdef RT_USING_SIGNALS
/* signal system initialization */
rt_system_signal_init();
endif
/* create init_thread */
rt_application_init();
/* timer thread initialization */
rt_system_timer_thread_init();
/* idle thread initialization */
rt_thread_idle_init();
/* start scheduler */
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();
/* never reach here */
return 0;
}
按照这样加偏移向量试一下

网友:
在BootLoader跳转APP之前 关闭所有中断
__set_CONTROL(0);

这个语句还不全面 ;还要单独关闭在BootLoader中用到的中断

网友:
是不是配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