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麻烦指点一下,17.4 电阻模型建好后,规则管理器里面不出现xnet,咋能出来

楼主(2022-10-14):
我现在是这样的,上拉下拉电阻和串接电阻都做了 signal model assignment, 结果上拉电阻设置是成功的,下拉电阻pin pair结果是不对的,串接的电阻也没有xnet出现,这些没有成功的电路网络居然都是clock,不知道怎么回事?麻烦请教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    tools->database check->regenerate Xnets(勾选) 然后check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tools->database check->regenerate Xnets(勾选) 然后check。

    谢谢,操作了还是没有出来

网友B:
    brd 发我帮你你改好

网友C:
    看看是不是GND net没有设置属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rd 发我帮你你改好

不能外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是不是GND net没有设置属性

    GND 要怎么设置属性呢,我试过给他附了0电V压,还是一样的

网友(2022-11-17):
    你好,解决了?

网友(2023-08-30):
  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偶遇到与你同样的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