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程序后FPGA主芯片发热?

楼主(2022-10-14):
我用的是ask2cb FPGA开发板,烧写自己的程序之后,是verilog后芯片发热,但是程序还是可以正常运行,我烧例程就没事,谁能告诉我原因可能有那些?

网友:
    芯片运行是需要功耗,但下载例程OK,而用自己的代码就发烫。应该是代码中IO的设置有问题,在板子上出现了短路现象。建议再未查找到问题前,不要再烧结你的程序,避免芯片损坏。
1. 检查开发板上原理图,对照自己的代码,IO设置是否合适,是否输入输出有冲突;
    2. 将不使用的IO设置为3-tir。

网友:
    先确定fpga是否正常,通过jtag口给fpga烧写,看看程序能不能烧进去!如果芯片好的,电路也没问题用jtag烧写时,不管ps方式还是as方式都能烧得进去的!!

网友:
    芯片进行运算需要消耗大量的功率,发热是很正常的。尤其是FPGA,功耗本身比单片机和DSP高一个等级,因为他一通电就要维持所有逻辑单元的正常运转。所以不用担心,发热很正常,但是温度实在太高的话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环境问题,像周围气温、通风之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