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era cpld设计可以直接移植到fpga上吗?

楼主(2022-10-14):
altera cpld设计可以直接移植到FPGA上吗?

网友:
一般来说,数字系统的设计与最终的实现手段可以不密切相关。所以,大部分的数字系统既可以在CPLD上、也可以在FPGA上实现,只有极少数对信号延迟时间要求非常苛刻的情况下,移植可能会导致信号延迟时间的变化,这时直接移植可能会导致硬件工作不正常。

网友:
一种基于CPLD加载FPGA的方案设计详解-现代通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,通信系统必须具备良好的可升级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发展。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