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这里的“RBOM”是什么意思 ?

楼主(2022-10-14):
见附图,是博通BCM43438的 datasheet的截图。
请教:这里的“RBOM”是什么意思 ?

谢谢 !

网友:
Broadcom®BCM43438是一款高度集成的单片机解决方案,提供最低RBOM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和其他便携式设备的范围。
应该是芯片内部集成了很多功能,对芯片外BOM采购的元器件数量降低了很多。

网友:
further reducing the overall solution cost and printed circuit board area.
进一步减少总体解决方案成本和印刷电路板面积。

这就是说,芯片自身的功能很全面!外围器件数量大大降低了。RBOM就是低采购量的意思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