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、电阻等常见的元器件失效状态

楼主(2022-10-14):
电容的失效方式:电容大部分以短路形式失效的,特别是钽电容。
铝电解电容短路/开路/电解质泄露/容值变化
陶瓷电容器短路/开路/容值变化
云母电容器短路/开路/容值变化
薄膜电容器短路/开路/容值变化
钽电容短路/开路/容值变化
电阻:电阻以开路为主,混合物电阻一般为分立的电阻,薄膜电阻未为smd标贴电阻。
混合物电阻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薄膜电阻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线绕电阻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网络电阻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可变电阻输出值错误/开路/短路
继电器、线圈、变压器:
变压器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线圈感值减少/开路/短路
继电器无法吸合/假吸合/短路
二极管:短路为主。
通用二极管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整流二极管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可控硅整流管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小信号二极管开路/短路
晶闸管无法关断/无法打开/开路/短路
双向可控硅无法关断/无法打开
电压基准齐纳管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电压调节器齐纳管参数变化/开路/短路
三级管和MOS管:三极管与JFET类似。和MosFET截然不同。
双极晶体管短路/开路
结型场效应管短路/输出低/参数变化/开路/输出高
砷化镓场效应管开路/短路/参数变化
射频晶体管开路/短路/参数变化
电池:
锂电池电池退化/启动延迟/短的/打开
铝酸电池电池退化/短路/间歇输出
镍镉电池电池退化/无输出
其他元件:
电机交流绕组故障/轴承故障/启动后失效/无法启动
熔丝无法熔断/熔断过早/熔断过晚
按钮开关开路/卡住/短路
拨动开关开路/卡住/短路
传感器输出超出公差范围/错误响应/开路/短路
电源没有输出/错误输出
连接器开路/接触不良/短路

网友:
    元器件失效分析先分析失效背景,后分析失效元件,以避免丢失与失效相关的痕迹,或者引入新的损伤而使得失效机理的判断不准确。大多数的测试分析都是一次性的,很难恢复,所以在每步的操作时候应该加倍小心,认真观察。

网友:
    短路、断路

网友:
    不错不错,很是关键和深度,好好学习下

网友:
    电源不能用钽电容,因为钽电容短路后会拦在一起,到时板子全部烧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