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四层板阻抗匹配问题

楼主(2022-10-14):
我要做一个四层板 :顶层底层走信号线,然后中间两层走地线盒电源线
要是按照这个图做的做50欧姆匹配,只这一个能够达到信号线阻抗匹配吗?

网友:
是你理解错了,一般已知特征阻抗,来计算你所要走线宽度,也就是W1和W2,不知道对不对?

网友:
一般是告诉阻抗 在来算出线宽和线距的,讲义大部分高速铣在top布线

网友:
表面有绿油,不包地, Coated microstrip 1B

网友:
这个要根据生产PCB的厂家来确定他们的技术再确定你的设置,不过不知道你画的什么线,一般的没什么要求

网友:
    嘉立创做的话,他们能自动算阻抗

网友:
    单端阻抗的话粗略的算可以。厂家会根据实际使用的板材参数进行微调后与你确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