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y坐标点数不一样的散点图

楼主(2022-10-14):
    得到计算数据

    现在就是tt为横坐标,df为纵坐标,Spectrum里面的每一个值对应着大小用颜色深浅表示,最终画成这样类型的

    我本来用用mesh打算画成三维然后再转成二维结果报错说更新suRFace错误,要不就是内存不够,请问一些这样的平面二维的图怎么画呢?

网友:
    试试image(Spectrum)
    应该是matlab影像图,别用surface和mesh

网友:
    scatter(___,'filled') 填充。
用这个,我得到过类似图,你再加一个colorbar就ok了

网友:
    你吧你的数据当图像来处理,直接用colormap(jet);就ok了

网友:
    请问您是如何用scatter画出xy轴长度不一致的图呀,我会报错,说X 和 Y 必须为长度相同的向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