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接口问题

楼主(2022-10-14):
    子模块AA有一个位宽为10位的输入接口a,我顶层模块调用该子模块时,顶层输入wire b只有8位,可以通过AA( .a{2'd0 , b}),这种方式将我的输入前面添两个0输入进去。 如果子模块AA有一个位宽为4位的输出接口c,我顶层模块调用该子模块时,顶层的输出wire d只有2位,我也只想要前低两位数据,应该怎么做,子模块接口c有4位,我顶层模块接口d只有2位,能够通过AA( .c{2'd0 , d})这样实例化模块得到子模块的低两位并且赋给b嘛?如果可以它高两位是怎么处理的?

网友:
    AA( .c{2'd0 , d})不行的
c是输出,不能对输出高两位赋值为0
应该这样
wire [3:0] cc;
AA( .c(cc))
    assign d=cc[1:0];
cc的高两位直接不用

网友:
    fpga 写6个422接口分别与6个dsp连, 然后fpga里有一个管理模块合成一个422输出.
需要解决:
1. 缓冲问题,同时来了多路422,需要依次送入缓冲区,发数时从缓冲区里读数.
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