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新发现cst一个错误,请指教?

楼主(2022-10-14):
    最近算一个带ebg结构的天线(CST5.0),电脑内存为2G,出现错误solver stop due to memory exceptions!
这个是什么原因啊?难道说算ebg还要认内存?看样子不是因为内存不足。
请各位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,不过我用的是频域,后来改用时域就没有出现

网友:
   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,会不会是虚拟内存方面的问题?

网友:
    有没有先检查过端口模式对不对? "!T":里面的"ports mode only"
如果没问题的话可能是网格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