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2-10-14):
    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    介质和结构不一样,从而导致特性不一样

网友:
    电解电容通常在电源电路或中频、低频电路中起电源滤波、退耦、信号耦合及时间常数设定、隔直流等作用,
而瓷片电容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,作为回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。

网友:
    电解电容的电容量比瓷片电容的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