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39的电压比较器芯片 有四个用不了 有没有单个比较器的芯片

楼主(2022-10-14):
lm339的电压比较器芯片 有四个用不了 有没有单个比较器的芯片

网友:
单个比较器似乎没看到,一般都用运算放大器代替。
常用的比较器比较小的就是LM393,两个比较器。如果用集成电路,这个就最小了,8只脚的。如果你用单个比较器,也就是8个脚。要么就用三极管搭,但电路个头要大一些,不划算。

网友:
如果用集成电路,也就是8个脚,但电路个头要大一些,一般都用运算放大器代替单个比较器似乎没看到,不划算,这个就最小了,两个比较器。
如果你用单个比较器。要么就用三极管搭。
常用的比较器比较小的就是LM393,8只脚的

网友:
LM311是单个比较器,八个引脚的,我以前用过,便宜很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