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电容耦合夹耦合的脉冲干扰如何屏蔽??

楼主(2022-10-14):
    我们正在过计量认证,在做群脉冲时发现通过220VAC电源线耦合的脉冲,可以有效的滤除,但是在通过电容耦合夹耦合到电缆线上的干扰却很难滤掉。我们的电缆采用的4芯屏蔽电缆,屏蔽层接地也没办法通过,主具体表现就是我们设备上的一个液晶屏,试验时老是花屏,控制芯片工作正常。脉冲强度大概2kV吧。希望各位高手赐教% ~, B+ Q. ]* `, K& B

网友:
    共模电感+磁珠

网友:
    可以再增加一层屏蔽试一下,不行的话只能通过共模抑制器和磁环了

网友:
    液晶屏完全接地,加屏蔽罩,信号线和电源做滤波。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还有,可以通过软件增加刷屏频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