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芯片低频发射超标如何整改?

楼主(2022-10-14):
低频发射超标,经常排查是LIN通信芯片,在20KHZ时,超标5dB。请问各位有没有思路如何进行整改?

网友:
检查LIN通信芯片电源部分LC滤波做好没,能否贴上该部分原理图及layout截图

网友:
把LIN芯片与MCU通信断开后,发射就不超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