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的CS信号接地问题

楼主(2022-10-14):
CPU的ddr3总线只连了一片DDR3,也没有复用总线,将DDR3的CS直接拉到地的话,DDR3初始化不成功,所以说DDR3的CS信号是通过沿采样的吗,电平采样不行?无法理解啊  ,还是有其他方面原因?

网友:
跟你控制器有关吧,不同家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。DDR部分最好是参考原厂给的配置,不然很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具体用的哪个DDR3芯片,要看下芯片时序,有时DDR的CS脚配合上电和clk信号还有其他定义!

网友:
CS#是内存条的片选信号,用来有效选择内存条上rank, 这个信号低有效。

网友:
CS#低有效,使能的时候才能拉地上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:
    不能这样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