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USB的布线规则是什么?

楼主(2022-10-14):
USB的布线规则是什么?能否详细给解说下

网友:
    1. 布局时,尽量使差分线路最短,以缩短差分线走线距离。 2. 优先绘制差分线,一对差分线上尽量不要超过两对过孔(过孔会增加线路的寄生电感,从而影响线路的信号完整性),且需对称放置。 3. 对称平行走线,这样能保证两根线紧耦合,避免90°走线,弧形或45°均是较好的走线方式。 4. 相应的要对差分对线长匹配,长度差通常控制在5mil以内,补偿原则是哪里出现长度差补偿哪里

网友:
    1. 在元件布局时,尽量使差分线路最短,以缩短差分线走线距离。

    2. 优先绘制差分线,一对差分线上尽量不要超过两对过孔(过孔会增加线路的寄生电感,从而影响线路的信号完整性),且需对称放置。

3. 对称平行走线,这样能保证两根线紧耦合,避免90°走线,弧形或45°均是较好的走线方式。

4. 差分串接阻容,测试点,上下拉电阻的摆放。

    5. 相应的要对差分对不匹配的情况作出补偿,使其线长匹配,长度差通常控制在5mil以内,补偿原则是哪里出现长度差补偿哪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