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象是向左的,我要让它向右摆放,如何在CAM350中镜像一个对象?

楼主(2022-10-14):
对象是向左的,我要让它向右摆放,如何在CAM350中镜像一个对象?

网友:
    使用edit-mirror,选择要镜像的物体,然后确定,就好了;
在镜像之前,可以选择是水平镜像或者垂直镜像;

网友:
    可以选择是水平镜像或者垂直镜像。

网友:
    按W框選需要鏡像的物件
    依照截圖功能決定要做水平或是垂直鏡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