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SI按器件生成模型名

楼主(2022-10-14):
    PowerSI在导入layout文件的时候,会自动把器件的model name识别成deviceType+value的模式,对应电容就是封装+容值。但是仿真里可能同时用到同封装同容值但是不同耐压等级的电容,这种情况下要区分电容就要改模型库。在translation optio里可以看到,PowerSI应该是支持导入的时候用器件的part number来生成model name的,这样可以实现一种器件对应唯一的模型名,但是这个option貌似选了也不起作用,导入layout后模型名不变。请教各位大佬,这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?

网友A:
    设计“概念数据模型”(ConceptualData Model): 点击workspace 右键---》New—>Conceptual DataMode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计“概念数据模型”(ConceptualData Model): 点击workspace 右键---》New—>Conceptual DataModel

感谢回复!但是workspace具体指的是什么?打开spd或者brd文件之后就自动进入powerSI workspace了,在软件的help文档里也没找到新建这个datamodel的介绍。

楼主:
    解决啦,在translation option里选择自定义的那种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