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4G模块走线的问题

楼主(2022-10-16):
4G模块引出到馈线端子这一段的走线需要控制50欧姆。请问如果是4层板1.6mm,我需要将走线下方的2、3、4层都净空吗?
还是只净空第2层,3、4层铺铜?
还是净空2、3层,第4层铺铜?

网友A:
    可以用SI9000算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SI9000算一下

    4层板好像做不了平面参考  只能做共面参考
是这样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4层板好像做不了平面参考  只能做共面参考是这样吗

不是说做不了,而是做出来线宽特别粗。所以采用共面波导阻抗。

网友:
    2 3层都掏空,采用共面波导控制阻抗。即:铺铜包GND,线宽和line-shape 距离用SI9000算一下

网友:
    根据计算的厚度来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