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共模/差模干扰#

楼主(2022-10-16):
请问怎么理解信号线上的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,或者一般的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都有哪一些?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:
    可以这么理解
共模干扰指的是干扰电压在信号线及信号地)上的幅度相同,这里的电压以参考地为参考电位。
    简单说,信号和地线同时受同等干扰。共同--共模。

    差模干扰指的是干扰电压存在于信号线及其回线(一般称为信号地线)之间。信号线受干扰,地相对干净;有差异--差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