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7.4 032 版本,今天突然就变得很卡,帧数很低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楼主(2022-10-16):
    在缩放和布线时有明显的卡顿感,感觉像是从60帧变到了20帧的样子。并且缩放时十字光标会变频频变成鼠标加载样式,当布线进行缩放时能明显感受到画布在刷新。
    这就完全下不了手了,希望各位大神了解的能给个帮助。

网友:
    我这里也是

网友:
    我的也是,测量距离也是光标偶尔消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好像改自動連網回報了, 連HELP也不一樣了??
    內含 ALLEGRO X 的 LICENSE........自己小心點.

    不好意思,我有些没看懂。“自动连线回报”这会影响我的layout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有些没看懂。“自动连线回报”这会影响我的layout吗?

改了一下好像并没有效果

网友(点评):
是最上面的.."自動連網回報", 改了你什麼誰知道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改了一下好像并没有效果

    懂了,那该怎么解决呢

楼主:
    试着重装了下软件,打开pcb发现使用小十字光标可正常使用,一切换至大十字或八角光标时就会变得卡顿。现在也只能凑合用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试着重装了下软件,打开pcb发现使用小十字光标可正常使用,一切换至大十字或八角光标时就会变得卡顿。现在 ...

    虽然布线时缩放仍有顿挫感,至少不移动画布还是能正常用的

网友B:
    setup-user preference editor-Ui-general-recentfilelist  需要把这里改成1,  默认是10。然后板子重新打开就不卡了。好了来感谢我哦,哈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up-user preference editor-Ui-general-recentfilelist  需要把这里改成1,  默认是10。然后板子重新打 ...

改好了,但效果甚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改好了,但效果甚微

    好吧,那可能跟我之前症状不一样,我之前卡的不行,把这个改了立马就好了

楼主:
    解决了一部分,这两天装装卸卸了几个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一部分,这两天装装卸卸了几个版本。

用的17.4 030版本,刚打开PCB提示我有可用的显卡驱动,是否要打开GPU什么的。点了确定之后体验倒是挺流畅,但网络显示又有问题,得要放得足够大才显示走线的网络。这莫名奇妙又好了让我很疑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