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allegro16.6中place manually 不显示放置器件框问题

楼主(2022-10-17):
    有時候呼叫  PlaceManuall  擺放零件時 , 但可能一時把他最小化後 ,

    在要呼叫他時 , 卻找不到

    我猜是跟用兩個螢幕延伸有關,一般只用一個螢幕不太会有这状况

    解决allegro16.6中place manually 不显示放置器件框问题.pdf

    407.89 KB, 阅读权限: 20, 下载次数: 3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网友A:
    不同版本的解决方法一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同版本的解决方法一样吗?

    没试过 , 不过我认为 前后版本 应该差不多 , 可以试试!
反正那个geo 应该只是记录视窗位置跟大小的资讯!
可以先另存起来再删除,不行再改回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