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电路的疑问,很巧妙的电路,但是不知原理!

楼主(2022-10-17):
上电的一开始VCCOIL和GNDO的端口会输出类似pwm的波形,随后,才彻底输出为高电平,想请教这是为什么?

主要的疑问在于:最前级的三极管的驱动电路的设计原理?

网友:
R89和C33、C34组成RC充电电路,起延时作用。但是 VCCOIL有pwm的波形,可能与GNDO的端口后面电路的某些器件有关系。

网友:
VCCOIL,是供电电源吗?如果电源上带有波形,那就说明电源的品质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