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12v供电做个采集0-5v信号的工装板,232输出!

楼主(2022-10-17):
用12v供电做个采集0-5v信号的工装板,232输出!有没有大佬给个方向!

网友A:
    12V只是电源,要转换成5V或是3.3V。要采样,那就要用单片机或是ADC芯片了,还要写程序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V只是电源,要转换成5V或是3.3V。要采样,那就要用单片机或是ADC芯片了,还要写程序的!

用单片机采样方便

网友:
    用单片机写个程序0~5v,可以做个分压,片上adc读就可以使用232直接就接到单片机,直接读出来的,多大的电压就能发出去了!

网友:
    首先买个现成的MCU小系统;然后分压(压缩)0-12V为0-5V, 以适应ADC接口;最后进行ADC和串口编程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