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P32G003国产ARM Cortex M0 内核替代STM32F003的使用手册

楼主(2022-10-17):
DP32G003内嵌 ARM Cortex M0 内核,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48MHz,内置高速存储器,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总线。DP32G003包括 16 路 IO、1 个(9 通道)12 位的 ADC、2个 16 位的高级定时器,具有输入捕获和周期脉冲输出等功能、1 个 32 位的 IWDT、3 路独立的基本 PWM 波形发生器、3 路独立高级 PWM 波形发生器,支持死区和互补功能、1 个SPI、1 个 IIC、1 个 UART。 本产品系列工作电压为 2.3V~3.6V,工作温度为-40℃~105℃。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。 芯片具有外置 flash 程序存储器,最大支持 64KB 字节容量和 3K 数据存储器 RAM。最低 4K 空间支持屏蔽,boot 程序放在该 4K 空间内,主要用于 trim 值的保存,上电后读出 trim 值并保存到相应的寄存器中,以及一些 boot 程序函数库等。3K 的 RAM 在物理上共有两块:一块 1K 的 RAM 作为 CACHE 的缓存区,另一块 2K的 RAM 作为芯片的数据区。该芯片共有QFN20、TSSOP20 的封装形式
TSSOP20

QFN20

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该芯片的电源管理部分
DP32G003 芯片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。
.工作电压是 2.3V-3.6V
.ADC 采用单独的电源供电和参考电源
.ADC 内部有一个 1.4V 的参考源
.上电复位(POR)和掉电复位(PDR)
.外部上电复位引脚
.低功耗模式有:正常工作模式(normal)、暂停模式(standby)、休眠模式(sleep)、停止模式(stop)

电源:
DP32G003 芯片的工作电压是 2.3V-3.6V。内置电压调节器提供 1.2V 的电源给内部数字电路。为了提高转换精度,ADC 采用单独的电源供电和参考电源,ADC 内部有一个 1.4V的参考源,内部参考源和外部参考源只能选择一个,如果选择内部参考源,则外部参考引脚必须悬空。
上电复位(POR)和掉电复位(PDR):
当 VDD/VDDA 的电压低于一个规定门限时,器件维持复位状态,而无需外部复位电路。有关上电与掉电复位的电压门限,请参考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章节内容。
该芯片适用于以下应用场合:键盘、鼠标、自拍杆、调光灯等产品。有兴趣了解芯片的伙伴,可以查看附件的使用手册。

DP32G003芯片数据手册V1.01(1.pdf

DP32G003芯片数据手册V1.01(2.pdf

DP32G003芯片数据手册V1.01(3.pdf

DP32G003芯片数据手册V1.01(4.pdf

DP32G003芯片数据手册V1.01(5.pdf

网友:
中断配置很灵活啊,可以配置为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,
电平触发,可设置为低电平和高电平,边沿触发可设置为上升沿、下降沿和双边沿。而且每个GPIO都支持按键唤醒功能,可配置为上升沿唤醒和下降沿唤醒。

网友:
我用过一颗能在-40℃~85℃工作的芯片,属于工业级的颗粒!里面的时钟比较简易,是RTC时钟模块,能支持闹钟、秒、溢出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