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一般的驱动电流最大是多少?

楼主(2022-10-17):
单片机一般的驱动电流最大是多少?

网友:
不同的单片机驱动电流不一样,一般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,驱动有电流要求的话电流建议用三极管或芯片扩展

网友:
基本上10-20mA左右,建议用三极管/MOS驱动增加电流驱动能力

网友:
一般的也就20ma,主要看单片机型号。

网友:
这要看单片机型号吧,而且与io口设置也有关系,51单片机的话高电平输出也就几MA,低电平灌电流能差不多10MA吧,增强型51有推挽输出能有20MA。

网友:
不同的单片机,驱动能力不同。
同一单片机,不同类型的端口,也不同。
最靠谱的办法,就是看相关单片机的数据手册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单片机输出都要加欧动放大电路。

网友:
    最大就20ma,也有特殊一点的

网友:
    要看规格书,和工艺有关。
越新工艺的越低,也就是越不耐操。
    常见的是±5mA和±20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