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检测图中的Feadback信号是否正常?

楼主(2022-10-17):
如何检测图中的Feadback信号是否正常?

网友:
你的电路图上,没有标明具体参数,无法算出电压的具体数值。
可以用示波器测量电容C7上的波形为正弦波。如果没有,就说明后面自激振荡电路没有工作,检查一下,三极管基极前面的电阻和电容的参数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这个信号,是直流电压吧,直接测量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