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检测欧姆遥控器的好坏?

楼主(2022-10-17):
如何检测欧姆遥控器的好坏?

网友:
用仪表测量电阻阻与标称值是否一致或是否开路

网友:
通断 开焊 虚焊检测

网友:
可以设置前置标准电阻校验回路,遥控控制校验后在线路中再实际测试的数值就能够得到准确的数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