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已画好多PCB里加文件?

楼主(2022-10-17):
老大给了个PCB图档,要我做下小修改 加个电容,电阻。用的是AD16。请教下怎么在PCB文件里加进去?

网友:
直接点击打开再次编辑不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先在原理图中加入你要的原件,加入你的对应的封装,最后生成PCB就有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其二之一.

网友:
找到PCB元器件的库文件,选择你需要的元器件,添加进去,补上需要的连接线。

网友(点评):
其二之二.

网友:
    如果有原理图,就在原理图中增加器件,选好封装调整。这样后期维护比较方便,无论是谁接手都容易

    如果只有PCB,利用放置器件功能,将对应器件加上,然后修改管脚的网络到指定网络。如果是新的网络,就利用网络表加上!
做好文档记录。方便后续查找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