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孔和盲孔对信号的差异影响有多大?应用的原则是什么?

楼主(2022-10-17):
通孔和盲孔对信号的差异影响有多大?应用的原则是什么?

网友(点评):
差別粉大, 但通常會問盲孔和通孔+背鑽的差異, 拉線空間和via on pad的留錫率.及使用了盲孔就沒有背鑽.

网友:
采用盲孔或埋孔是提高多层板密度、减少层数和板面尺寸的有效方法,并大大减少了镀覆通孔的数量。但相比较而言,通孔在工艺上好实现,成本较低,所以一般设计中都使用通孔。

网友:
盲孔和埋孔,仅仅只是为了节约PCB外表面的面积,防止贴片过于拥挤!
制作繁琐,成本比较高!一般都是通孔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