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没有 MMU 的 ARM 芯片是否支持使用 malloc()函数动态分配内存

楼主(2022-10-17):
请问没有 MMU 的 ARM 芯片是否支持使用 malloc()函数动态分配内存

网友A:
是否支持 malloc()函数与芯片没有多大关系,主要与编译器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否支持 malloc()函数与芯片没有多大关系,主要与编译器有关。

如果没有操作系统支持呢?该怎么办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没有操作系统支持呢?该怎么办啊

不用担心,也都支持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