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MAX756升压后输出电压不到5V?

楼主(2022-10-17):
1、电路和元器件都是按照美信的推荐电路设计的;
2、电源分别使用了3.2V干电池和直流电源;
3、输出电压只有3V多一点,3.1左右;
4、尝试MAX756的1脚接3.2V,没有效果;
预期电压输出是5V,请教各位:问题出在哪里?谢谢

网友:
D3的输出,是否漏加电容了。

网友:
看看电感是否短路了,换大点电感试试看!

网友:
3脚的电压是多少,理论计算是1.25V的。

网友:
电感L1的工作频率是否达到500Khz。有些电感的磁芯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。可以选用空心电感试试。